贴片元件和直插件的区别

楼主(2009-10-20):
现想做一块板子,不知该选用帖片元件好呢,还是直插件好呢,有经验的请指教!主要是从成本,性能,及工艺要求待说一下格自的优缺点!谢谢各位大虾高手,因为是毕业五年后第一次做,不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故有此一问,五年后才重新拾起曾经所学的,只能从头来过了!

楼主:
本想发到PCB区的,想了一下还是先放这里了,不知可行不,不可行的话,版主帮我移到PCB区,谢谢!

网友A:
这种帖子比较基础,技术性不明显,两个版块都可以发。

我认为SMD最大的优点是小,占用面积小。

楼主:
哦,谢谢IC921,两者的价格能差多少呢?

网友B:
价格相差不大,毕竟都是同一种芯片,不过封装不同而已。我的经验是能用贴片尽量用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