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筒电容计算公式的详细推导

楼主(2009-10-20):
(无正文)

网友A:
这玩意儿还要“白度”和“狗狗”?

无限长线的电场强度正比于1/r,方向为径向(这可是最最基本的玩意儿)。因此,看到1/r就应想到其积分为ln(r),定积分就有ln(r2/r1)。此积分正比于U,C=Q/U,就很容易想到C=K/ln(r2/r1)。至于K是何物,形式如何,这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