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控振荡器的讨论

楼主(2009-10-20):
附图为压控振荡器的特性测量电路,想请教一下电路是如何起震的
电路参数r1=10kohm,r2=100kohm,若去掉r2,又会产生何种变化

楼主:
下图是其内部电路图

网友A:
记得老tyw的书库里面有讲这个问题的两本书。
去掉R2会怎样,datasheet里面有频率变化曲线。

楼主:
在那个目录里呢

楼主:
在那个目录里呢3#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