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用wince操作系统,arm9选择哪款芯片较好

楼主(2009-10-20):
目前初步定为s3c2440和atmel的9263,这两款芯片有没有可比性?那一款性能较好?主要外围功能有显示、网口、usb口、串口等。考虑的资源:1、资料 2、工作频率、3、显示(不需要高清和编解码) 4、外围接口

请大侠出手,推荐推荐。

网友A:
可比性一定有的啦,。

但是不建议你用2440的。
S3C2440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产。

9263价格高不少,看你是什么应用的,
其实,现在ARM片子不少的,

网友B:
:lol,我感觉9263以后会是个趋势

网友C:
推荐2440 毕竟现在多采用三星的 资料多 开发周期短是优势 有效降低成本

楼主:
2440会停产?好像2440A应用很广。
最主要比较二者的性能,有没有具体的数字或者指标?

网友D:
2440应用那么广,怎么会停产呢?就算停产了,也有很多资料可以用……

网友E:
学习还是做产品?
工业还是消费类?

2440资料多。用的人多。

楼主:
有何区别?2440好像也可用在工业上吧

网友B:
工业还是9263比较好,毕竟ATMEL专注工业级的,三星主要是消费居多

网友F:
楼主如果是学习的话,或者自己开发人员不是很庞大,推荐2440,因为它资料多开发难度低一些。

网友A:
做好产品需要从一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产品价格
第二:产品性能,包括是否为工业品
第三:供货,如果做好了案子,供不上货再好的案子也是无用的和徒劳的。
第四:可生产性。

楼主:
只一个人研究。如果选s3c2440,哪家的板子和支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