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ax232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无正文)

网友A:
你焊的是什么单片机的板子?有可能usb口是供电的
具体的原理你可以先问老师,都搞懂了你就懂得为什么了

网友B:
不能贴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具体问下老师吧

网友C:
我想问的是板子上有一个max232器件为什么还必须用串口线下载呢
*******************************************
这有必然的关系吗

网友D:
:funk:贴个图~\(≧▽≦)/~啦啦啦

网友E:
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F:
估计是学生,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一般用串口下载,USB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