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ZIGBEE网络的容量

楼主(2009-10-20):
一个由MESH和星型网络组成的ZIGBEE混合网,PAN协调器通过串口与上位计算机相连。其中的FFD设备通过无线连接多个传感器(也是ZIGBEE的无线方式),传感器5分钟发一次心跳,每次心跳是2MS。由于串口和ZIGBEE网络的容量限制,这样的网络肯定有容量限制。
现在要计算的是,这样的网络可以最多容纳多少个传感器?

楼主:
没有高手计算过吗?

网友A:
一个由MESH和星型网络组成的ZIGBEE混合网,PAN协调器通过串口与上位计算机相连。其中的FFD设备通过无线连接多个传感器(也是ZIGBEE的无线方式),传感器5分钟发一次心跳,每次心跳是2MS。由于串口和ZIGBEE网络的容量限制,这样的网络肯定有容量限制。
现在要计算的是,这样的网络可以最多容纳多少个传感器?
-------------------------------------------------

1, 串口限制计算。串口假定9600。假定数据包每个10byte(一般10byte上)。那么满负荷状态下:每秒可以处理。9600/80=120个节点(每个节点一个数据包)。5min一次,可以处理120×60×5=36000个节点。以此类推,20byte/包可以处理18000个节点。

而显然,1000个节点上的网络性能就基本无法工作。故,串口速度没有限制。

2, 时间限制:
”每次心跳是2MS“---------每次花费的心跳时间是指从包发出到包受到通过zigbee网络的时间。

此时间一般在1s到100s之间(1000点数mesh的情况)。心跳2ms只能存在于星形网,不考虑碰撞/组网协议栈处理速度的前提下。

每次心跳按1s计算,那么每分钟可以处理60个点,60×5=300个点。

300个点的网络除非是星形网,心跳速度才能保证1s,故心跳按2s算。150个点。

此数据接近实际情况。如果网络协议烂,延时加长,留有余量,此网络最好100点。。。。。。

计算结束

楼主:
"1000个节点上的网络性能就基本无法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有谁组过1000个节点的网络吗?这儿的1000个节点指的是路由器吗(FFD)?还是RFD?

楼主:
心跳是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