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楼主(2009-10-20):
USB, pid, pi, vi, pc
设计USBFS的时候,通过设置向导设置,将PID和VID都进行了设置,在应用程序中先只是调用了一个USBFS_Start()函数做测试,编译也没问题,但是设备连接到PC后,PC虽然识别了有USB设备接入,但是PID,VID都显示0000,导致无法进行驱动编写,哪里出了问题了呢,为何无法识别其PID和VID呢,是不是向导里有哪一项没填正确?谢谢指点

楼主:
我只需要此USB直接进行设备到PC的数据传输就行了

网友A:
LZ用的是哪个USB芯片? 把project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在单位里,带不出来哎,cy8c24794

网友B:
不懂,进来学习

楼主:
把SysClk*2 disable 改成No之后就可以识别了,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SysClk*2 disable这个选项为何会影响到USB的识别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
楼主哪家公司呢?可否告诉我wdy160@qq.com?我对cypress usb有点了解

网友D:
是不是有复用

网友E(2009-11-24):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了,开中断即可!
M8C_EnableGInt;

网友F:
为什么开中断即可啊

网友E:
我也是新手,具体原因不清楚,可能是由于usb要使用必须经过配置等一系列步骤,而这些步骤需要在中断开启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G:
这个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