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教PC817与TL431的计算

楼主(2009-10-20):
此图是10W 12V/1A 50KHz 反激

1.A点的电压=12-2.5=9.5V
2.C点的电压=9.5+1.1V(光耦的压降)=10.6V
3.R11的压降=12-10.6V=1.4V
4.光耦的电流=1.4/1K=1.4mA
5.R10的电流不知怎么算,也不知具体启什么作用,忘大虾指教一下!!

如果把12V变为24V(0.5A)输出,我算的结果如下,总感觉有些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大虾指教:
1. A点的电压=24-2.5=21.5V
2. C点的电压=21.5+1.1=22.6V
3. R11的压降=24-22.6=1.4V
4. 光耦的电流=1.4/1K=1.4mA,
5. R10的阻值不知怎么选?

我看了一下结果,如果把12V变到24V,那么R10和R11的阻值根本就需要改变,可是问什么我的同事告诉我要改变呢?

我看了一些**,PC817的电流一般取3mA,而我的同事取的只有1.4mA.PC817的电流最好的取值是多少,忘大虾指教!!

以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虾指点,本人还是第一次计算这些电路!

网友A:
R10.R11不用理,Vo=((R8+SRVO)/R9+1)*2.5,R8=13K,Vo=24V.

楼主:
好像不对吧!!

网友A:
1.4mA是为了TL431最小工作电压为1MA  你保证R10和R11在空载的时候可以保证TL431能够工作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就是想知道他们之间具体的计算公式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就是输出电压减去TL431 K点电压除以R10加R11  R11加的目的就是消除光耦的压降

楼主:
那么你说的K点电压是怎么计算的大虾?能写出来看看吗??

楼主:
我今天在C点断开传入电流表,此时光耦的电流只有2mA左右,这2m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如果要把2mA电流变大,那需要改变哪些元器件呀?我把R11增大或减小,光耦的电流还是在2mA左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又改变了R8和R9的阻值,可是光耦的电流还是没有什么起色?谁能告诉小弟这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怎么计算的我也不记得了, 我印象中计算的时候K点电位为2.5V

楼主:
2.5V是TL431的基础点.K点的电压=输出电压-光耦的压降(1.2V)-光耦的限流电阻的压降(图R11,R11的压降=光耦的电流*电阻).此时我我有点没有搞清楚的是光耦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是不是什么经验值?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光耦的原边电流3mA,这3mA的电流是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都是3mA,如果我想把光耦原边的电流变到大于或小于3mA的话,那么我该改变哪几个电阻呀??

网友A:
TL431最大电流是你机器最大电压状态的下计算的电流 不能超过TL431最大工作电流限制(几百毫安)    最小电流是你机器最小电压状态下计算的电流  不能小于1mA   这个就是根据R11来计算的  R10左右就是让TL431启动  工作后R10基本没什么作用了

楼主:
谢谢你,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嗯,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C:
都是高手们啊

网友A:
呵呵,菜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