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三个IO九个键Proteus7.5仿真(分享了)

楼主(2009-10-20):
按键分四段连续扫描,过程比一般的是长了一点,做可以节省IO,刚调试出来,基本可以用,但程序还须优化一下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了

网友A:
出处是这里吗?

楼主:
这个简约式按键对产品开发有莫大帮助 最重要的是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来减少IO的使用

网友B:
怎么说呢,还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C:
压缩文件里面是什么东西,没个简介?

网友D:
不是吧!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