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LT1373升压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大家好!
我按照LT1373手册上的说明,做了一个升压电路,5V-18V.两个电阻分别是68K和5.1K.
结果输出电压只有13.8V.请教一下,该调那里.
电阻改为330K和24K.输出电压也不队.

网友A:
有可能是LT1373驱动能力不够,可以用下面几个方法验证:
1.加大输入电压.
2.减小负载电流.
3.减小电感.
4.选择驱动能力比较强那部分IC测试.
这是我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