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的G级串连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09-10-21):
我用的是MC33153驱动IGBT,通过PWM方式控制直流调速电机(额定功率7A/180V),PWM频率约15K。
MC33153的手册上只说这电阻很关键,开通和关段的阻值还不一样,但究竟什么情况下选多大的阻值没有详细说明。看网上许多介绍,大多是10欧姆左右,但MC33153的应用手册上的例子却是150欧姆,我试了10欧、22欧、150欧、220欧,随着阻值的增大,IGBT输出上的高频大幅度的振荡减小了很多,但IGBT发热依然很严重,请问哪位有过类似的经验帮忙介绍一下,这发热应该是IGBT的G级控制不当引起的吧?串连的电阻到底选多大合适呢?

网友A:
不同的管子节电容是不一样的,所以R选择也不同。G极电阻太大不好,太大会使G极上升时间加大,很管子发热严重,小了也不好,在管子关断时对管子有冲击。所以要利用示波器观察可以上升时,在热量可以承受的情况下保证电阻最大。

网友B(2009-11-22):
不同的管子节电容是不一样的,所以R选择也不同。

网友C:
还得看管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