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原程序被中断打断之后???

楼主(2009-10-2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你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开发板

网友A:
你如果可以就把源程序发上来,大家一起谈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4b0的板子。。程序的设置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void __irq Eint2Isr(void)
{
rI_ISPC=BIT_EINT2;  //clear pending_bit
INT_EVENT |=0X02;
printf("!!! enter eint2!!!\n");
   while(1)
   {
   jbf_lcd_display("Door Open!");
   jbf_led_turn(TRUE);
   jbf_beep(FALSE);
      if((rPDATG&0x04))//2009-10-14
      {
      jbf_led_turn(FALSE);
      break;
      }
   }

printf("Door,INT_EVENT=%x  \n!!! exit enter eint2!!!\n",INT_EVENT);

}
int nettemp=0;
void __irq Eint8019Isr(void){
rI_ISPC=BIT_EINT1;  //clear pending_bit
INT_EVENT |=0X01;
rINTMSK|= BIT_GLOBAL;//2009-10-21
printf("\n\n\n\n enter:%d###Net############# \n",nettemp);
recv_msg();
printf("exit:%d###Net############# \n\n\n",nettemp++);
if(nettemp>10000)
  nettemp=0;
    rINTMSK &=(~ BIT_GLOBAL);//2009-10-21
}

printf是通过串口打印。原来的程序运行中,来了一大堆网络中断,然后程序就停止运动了。然后按了一下eint4567就能继续运行了。。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