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09-10-21):
我是个菜鸟,琢磨了很久,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还是无法搞定,求高人指点!
下面是我根据网上的资料设计的一个充电电路,用是可以用,但功耗高,317比较烫

网友A:
线性恒流、稳压,当然功耗高啦

楼主:
我也想过用开关型的,但想不出什么好点子

网友B:
简单点的就用LM2596-ADJ,调到16.8v恒压充电即可,锂电池需内置充电管理模块。

网友C:
到美信网站找一个ic吧

网友D:
线性恒流、稳压,当然功耗高啦
-----------------------------------------

不见恒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充电ic价格太贵,而且我们需要找到一款直插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凌力尔特有,但还没现货,需要订购

楼主:
线性恒流、稳压,当然功耗高啦
-----------------------------------------

不见恒流。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电池电压没有达到16.8v,mos管不导通,便是恒流

网友E:
可以找专用的锂电充电管理IC呀???

楼主:
可以找专用的锂电充电管理IC呀???
引用 网友E: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F:
俺是外行,进来长见识的哦!!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有均衡电路,电路不好.

网友H:
搞个带AD的MCU用脉冲就是了!各大MCU厂商都有范例!

网友I:
要不用单片机,简单点的就用开关电源的恒流定压充,非常简单的.

网友D:
电池电压低时,MOS管是截止的,LM317的ADJ相当于悬空,

网友J:
锂电池 需要 恒流 恒压   LS 的各位都说的很对

网友K:
MC34063 + TL431B + LM358

网友L:
现在都用DCDC来实现限压恒流了

网友M:
朋友,可以考虑美信或者凌力尔特的锂电源充电方案。

楼主:
这几天有查看了一些资料,重新设计了一个电路

网友N:
上图的1414由于设计欠缺现已少用,可用MM3284或MAX1666

网友O:
单片机可以做

网友P:
很多锂充电IC,自己去找找就可以了,价格也就1R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