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板子安装驱动过程中导致PC重启

楼主(2009-10-21):
我在用68013做Isoc传输的试验,用的例程是CYstream。编译通过后下载到板子上,开始很正常,PC枚举,USB设备被识别,然后提示安装驱动,指定好正确的驱动后开始安装,接下来PC屏幕就黑了,发现机器重启了。试了4-5次都是这个结果,有没有朋友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呢?
之前做bulk,interrupt还有control传输试验的时候都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的(导致PC重启)。

网友A: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老重启,你看一下,你的端节点配置有没有问题,我的是用自己写的驱动,一开始老以为是驱动写的不行,但后来发现,是端口配置有问题,也就是上位机在读一个没有配置的端点的数据导致电脑重启,比如说设备配置了端点2和81,但HOST去读端点1的数据,后来改成那个也就不会在启动HOST的上位机的时候重启了。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概率性的会重启,不过这个重启的原因,现在还没找到。

楼主:
谢谢LS。找到问题了,是我的inf文件写错了导致配置出问题。现在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了。
不过功能还是没起来,我用的是CYstream这个例程还有它的上位机例程进行ISOC传输试验。但是上位机程序一直没有发现我的USB设备,很郁闷

网友B:
EZ-USB 2.0学习小组:
http://group.**/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