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 PeliCAN设定问题

楼主(2009-10-21):
本人写了一个sja1000初始化的程序,在程序中想让sja1000工作在pelican模式中,所以在复位模式中对寄存器CDR(地址0x1f)写入0xC8。但是在复位模式中,读取CDR寄存器的内容时,读到的数据总是0x08。读取数据函数和写入函数对其他寄存器操作(比如波特率)均没有问题。只对CDR寄存器,无**确读写,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09-11-22):
是不是只能在复位模式下读啊?

网友B(2010-03-11):
哎,我也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出问题,在peli模式,复位模式中无法对ACR,AMR寄存器进行正常读写

网友C:
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我试过当sja1000的复位引脚不稳定时,初始化其他寄存器配置都正常,就是CDR,ACR不对

网友D:
没用过,不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