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有用过X5043这个芯片的吗,调试出问题

楼主(2009-10-21):
很简单的电路就是把X5043的4个SPI口连到ARM的SPI(用的是STM32 Cortex),X5043是3.3V供电,复位阈值2.7V
上电后,什么都不做,x5043的Reset脚加上拉电阻,但一直是低,这就已经不太对了吧?
SI已经有波形了,但SO就是没有变化,怀疑芯片坏了,但也换过2次了,
有没有用过,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速度我降的够低了,SCK一个周期肯定超过100uS了,
难道是3.3V供电的问题?原理上3.3V是可以的啊。

网友A:
我一直用5043
加上拉电阻后应该是高
这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时序
建议先用软件模拟SPI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