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8S103K怎么进不去time4中断啊

楼主(2009-10-21):
我的程序已经使能TIM4,也允许了总中断,并使能TI4,但为什么就是进不去呢

网友A:
是不是TIM4的中断没开

楼主:
开的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main},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tli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awu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clk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exti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exti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exti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exti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exti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can rx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can tx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spi*/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tim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tim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tim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tim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tim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tim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uart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uart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i2c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uart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uart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adc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TSL_Timer_ISR}, /* irq23 - tim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flash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reserved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reserved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reserved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reserved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reserved */
};

网友B:
STM8S103K的TIM4与STM8S207/208/105不同,仔细读一下RM0016和Datasheet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下

网友C:
告诉你原因,你的头文件换成STM8S103K的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D:
用STVD自带的头文件,我原来用STM8S.h,编译时寄存器实际写入的位置不对,tim4的设置寄存器错位了。

网友D:
改用stm8s103K.h,就能tim4中断了

楼主:
楼上的大侠,我上哪能搞到stm8s103k.h,我STVD 和 COSMIC 都查了没有唉,ST网站也没

楼主:
我按照手册的地址,中断进去了,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E:
文件在STVD的安装路径下:
。。。\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STM8S103K.h
所有103K系列共用

网友C:
再告诉你一个情况,是我以前出现过的,如果用stm8s.h的话且用TIM4->SR=0x00;清除中断标志,定时器中断标志清除不了,一定要用TIM4_SR=0x00;

网友F:
MARK..
准备用STM8S了...

网友G(2013-03-22):
我的还进不去,能具体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