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温度传感器电路,希望大家多喷喷

楼主(2009-10-21):
第一幅是热电阻pt100的电路图,用恒流源通过pt100,输出压差,进入ad620放大,在滤波输出,然后输入ad芯片tlc2543。PTa0和PTb0之间接的是pt100

后面的电路是热电偶的,一副小图是热电偶的冷端补偿电路,jun+是接热电偶的正端,jun-直接输入运放。

最后一幅是热电偶的调理电路,tc0-接的是热电偶的负端,电压经过ad620放大,输出,然后滤波输入ad芯片tlc2543。

就是这些电路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啊,如果有啥不对的地方,喷喷,骂骂,都可以,谢谢啦

网友A(2010-02-28):
lz把图画出来了,能不能把思路也讲清晰点?让我们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B:
最后一级的OP07有什么用?滤波也不用这么搞,直接RC即可
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容易自激.

网友C:
不是用电桥搭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