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数字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使用数字电位器设计电路时,数据的存储是 如何实现的?

DATASHEEP 中普遍要求在INC高电平时,在CS的上升沿存储taps的位置数据。

网友A:
有些数字电位器是可以**的,没有的话需要上电是初始化它

网友B:
硬件自动实现

网友C(2010-01-10):
只有有初始时进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