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485芯片可以挂255左右的从设备?

楼主(2009-10-21):
(无正文)

网友A:
MAX3080~MAX3089

网友B:
不一定非要用485芯片,可以中间加485中继器呀

网友C:
选择RS-485中继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2009-12-05):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基本都不行,挂255个的话,两线之间的阻抗变得很小了。通常需要中继来做的.

网友E:
能挂多少节点,由485接口芯片的输入阻抗决定。

网友F:
485理论上没有问题,不过直接接入太多会影响通讯距离。建议使用中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