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求助!

楼主(2009-10-21):
我最近做了一个红外测距电路很简单,我测量的距离只有10CM,10cm内有异物就报警,电路也很好用,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真正是“见光死”,在室内用没问题,但一有阳光照进来就不行了,光电二极管完全导通了!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或元件!

网友A:
发射头不要一直发射,要以一定频率发射,比如说10khz,接收回来的信号要进行检测,只有接收到10khz的信号时才输出有效信号。用LM567吧,我做过,效果很好,距离还是可调,1~50cm

网友B:
很不错啊,我也正在做红外测障,智能小车,刚刚开始,还望多多指导!!!

到21IC论坛,感觉找对了!!!

网友C:
。。。。。。。。。。
这也不能叫做是测距吧,只是障碍物判断
二楼方法可行
可以加个遮光管,不要让阳光直射进入就行

楼主:
我试过用单片机生成一个38k去驱动红外发光二极管见附图!抗日光能力是强了!但不能测距,我是这样用的,发射管跟接收管在同一边,当距离红外模组10cm内有异物时机器报警!超过10cm就不理!

IR TEST.pdf

楼主:
4楼何为遮光管!

楼主:
有谁如楼上的做过LM567方案的发份原理图看看!

网友D:
晕,这也叫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