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同频的FSK的通讯是不是OOK不能

楼主(2009-10-21):
干扰到?或抗干扰比ASK要好些?谢了。

网友A:
只要同频、同地、同时就会互扰,FSK的抗干扰性较强,至于是否被干扰到要看信噪比。

楼主:
chunyang老大回复真快,多谢。我现在就是有个产品可能用的FSK,但另外的同频遥控器OOK的,不能干扰他的通讯。而且距离很近。另外chunyang能不能提供个低价位的433M FSK芯片,或模块类的。现在急着用,超外差的根本不能抗干扰,超再生的更不能了。

网友B:
同等条件下FSK抗干扰性确实要强很多

楼主:
楼上兄弟,能提供个低价位的方案吗?现在用的超外差的一点也不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