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2V变4V

楼主(2009-10-21):
请教你各位5V~12V变成4V给单片机供电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计算单片机的等效电阻,用电阻分压。好像单片的功耗是会变化的,所以可能不太能稳定工作

楼主:
呃,有没有这种稳压器啊?

网友A:
功率应该够了

网友B:
用ldo,有4.4伏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IDO是什么?能够说详细点吗

楼主:
看了下TL431的资料,就是不知道5V的时候能不能驱动得了?

网友C:
4V供电的单片机,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LDO,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D:
呵呵,是啊,什么单片机是4V供电的啊/

至于电源,很多低压差输出的DCDC都可以的,比如AP151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办法,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象来了挺多了真"大虾"啊,呵呵,谢谢各位帮忙,我准备用AZ431,刚在PROTEUS里面用TL431仿真了下,藐视不错!
小弟刚来公司,做一个中颖单片机的电源,客户要求5V和12V插上去都能用,只好想这个办法了

网友D:
TL431是并联稳压,相当于稳压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是说不能用?
但是我在一个TL341的应用上面说能够做稳压器用.我的电路图是这样的,准备用一个中型功率的二极管.

网友E:
用LDO比较好,AP1113-ADJ做一个

用TL431在负载较大的时候可能会波动比较大,并且你这个做低压差也有点难度。

另外,5V-12V输入,你不留点余量也不行啊。

网友D:
呵呵,这样用当然可以,但你计算过压差吗?

比如:输入5V时,输出能达到4V并保证戴在能力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是说不能用?
但是我在一个TL341的应用上面说能够做稳压器用.我的电路图是这样的,准备用一个中型功率的二极管.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相当于分立元件稳压器,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样做。
有现成的集成电路可用。

网友F:
呵呵,是啊,什么单片机是4V供电的啊/

至于电源,很多低压差输出的DCDC都可以的,比如AP1513
引用 网友D:

支持用dcdc。
因为你有12v输入,用ldo效率过低,而1v的压差时也不太稳定。

网友G:
"客户要求5V和12V插上去都能用",那就用5V好了!

中颖单片机的有些电压范围是比较广的,3-5.5V都可以,完成没有必要选4V,3.3V,3.6V都行

楼主:
总算入了点门道,呵呵,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忙,我继续研究下.
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O。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
    LDO是低压降的意思,这有一段说明:低压降(LDO)线性稳压器的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这些是它的突出优点。它需要的外接元件也很少,通常只需要一两个旁路电容。新的LDO线性稳压器可达到以下指标:输出噪声30μV,PSRR为60dB,静态电流6μA,电压降只有100mV。LDO线性稳压器的性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的调整管是用P沟道MOSFET,而普通的线性稳压器是使用PNP晶体管。P沟道MOSFET是电压驱动的,不需要电流,所以大大降低了器件本身消耗的电流;另一方面,采用PNP晶体管的电路中,为了防止PNP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而降低输出能力, 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降不可以太低;而P沟道MOSFET上的电压降大致等于输出电流与导通电阻的乘积。由於MOSFET的导通电阻很小,因而它上面的电压降非常低。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很接近,最好是选用LDO稳压器,可达到很高的效率。所以,在把锂离子电池电压转换为3V输出电压的应用中大多选用LDO稳压器。虽说电池的能量最後有百分之十是没有使用,LDO稳压器仍然能够保证电池的工作时间较长,同时噪音较低。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不是很接近,就要考虑用开关型的DCDC了,应为从上面的原理可以知道,LDO的输入电流基本上是等于输出电流的,如果压降太大,耗在LDO上能量太大,效率不高。

    DC-DC转换器包括升压、降压、升/降压和反相等电路。DC-DC转换器的优点是效率高、可以输出大电流、静态电流小。随著集成度的提高,许多新型DC-DC转换器仅需要几只外接电感器和滤波电容器。但是,这类电源控制器的输出脉动和开关噪音较大、成本相对较高。
  近几年来,随著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表面贴装的电感器、电容器、以及高集成度的电源控制芯片的成本不断降低,体积越来越小。由於出现了导通电阻很小的MOSFET可以输出很大功率,因而不需要外部的大功率FET。例如对于3V的输入电压,利用芯片上的NFET可以得到5V/2A的输出。其次,对于中小功率的应用,可以使用成本低小型封装。另外,如果开关频率提高到1MHz,还能够降低成本、可以使用尺寸较小的电感器和电容器。有些新器件还增加许多新功能,如软启动、限流、PFM或者PWM方式选择等。

    总的来说,升压是一定要选DCDC的,降压,是选择DCDC还是LDO,要在成本,效率,噪声和性能上比较。

楼主:
这个芯片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资料,请问您那里有没?谢谢您的帮忙啊
17# emailli

网友E: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AP1117

AP1117有固定输出电压的,也有通过外部调整型的,你随便下载一个规格书都可以找到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AP1117

AP1117有固定输出电压的,也有通过外部调整型的,你随便下载一个规格书都可以找到
引用 网友E:

明白了,谢谢,难怪没有找到什么资料,呵呵

楼主:
呵呵,这样用当然可以,但你计算过压差吗?

比如:输入5V时,输出能达到4V并保证戴在能力吗?
引用 网友D:

确实这个我也不敢保证,看样子我还需要认真研究下,看看楼上几位提供的AP1117和AP1513的资料,谢谢您的帮忙

楼主:
"客户要求5V和12V插上去都能用",那就用5V好了!

中颖单片机的有些电压范围是比较广的,3-5.5V都可以,完成没有必要选4V,3.3V,3.6V都行
引用 网友G:

需要用的芯片电压在3.4V~5.5V间,我也是万不得已啊,呵呵

网友H:
回LZ 和16楼:

1. 16楼的电路没有大问题,一般情况下能够使用,但有些电阻(R5)过大,在5V情况下,电路的输出功率明显不足。单片机很可能没有足够的供电电流。
2. 在强干扰下,很容易造成4V输出电压瞬间降低,造成单片机复位或死机。
应做如下更改:
1. 将R5至少减小5倍。如果单片机需要的输入电流大的话,减小10倍也话也未必可以,同时还要考虑电阻的封装,很有可能需要0805甚至1206,1210的电阻。
2. 在TL431的K和Vref之间增加一颗1000pF的电容,输出端加至少10uF的稳压电容。
3. 三极管的选用也要注意甚至可以采用Nmos。

以上所说纯粹是个人意见。

楼主:
回LZ 和16楼:

1. 16楼的电路没有大问题,一般情况下能够使用,但有些电阻(R5)过大,在5V情况下,电路的输出功率明显不足。单片机很可能没有足够的供电电流。
2. 在强干扰下,很容易造成4V输出电压瞬间降低,造成 ...
引用 网友H: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解答,我在弄下这个的硬件电路,看怎么样会好点!
再次感谢关注的所有人。

网友I:
回复 楼主:

单片机本身没有多大的功耗的,
如果单片机外围电路功耗不大,
可以用输出电压可调的LDO,类似AS1117-ADJ之类的搞定
如果功耗大,对效率要求高
就上step-down电路
当然电路成本高一点,元件多一点

网友J:
1# tjx727 b

网友J:
不知道LM2576之类的东西能不能用啊!

网友K:
NCP5662不行吗。。。。

网友L:
这种宽输入范围,可调电压输出的LDO芯片太多了,去TI,ON,ST等网一找就是一堆,选个驱动能力和噪声合适的就行。

楼主:
现在测得板子再供电电压为3.9V、电流为30mA左右的时候能够正常工作。随便用直流电源给个4V的电压就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我把我这个电源模块上面的4V接过去就根本不工作。
再次请教各位是否是电流不够的原因?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没?
现在的电路图如下:

楼主:
上面的图没有发,在发次.
现在测得板子再供电电压为3.9V、电流为30mA左右的时候能够正常工作。随便用直流电源给个4V的电压就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我把我这个电源模块上面的4V接过去就根本不工作。
再次请教各位是否是电流不够的原因?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没?
现在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H:
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描述的。你把R1调小一些吧。
R1的大小和Q1的B值决定了电路的输出电流。
假定5V时,R1用1.3K的话,基极的电流最大只有0.2mA左右(5V-4V-0.7V)/1.3K,经100放大,输出电流最多也就20mA。
这只是理论值。
Tl431的工作时,也要吸入一部分电流(当然基本上可忽略不计),在这时, R1用的1.3K的话,明显太大了。再有,放大倍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达到100倍。
目前只能改小R1,但要注意在12V时, R1是否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描述的。你把R1调小一些吧。
R1的大小和Q1的B值决定了电路的输出电流。
假定5V时,R1用1.3K的话,基极的电流最大只有0.2mA左右(5V-4V-0.7V)/1.3K,经100放大,输出电流最多也就20mA。
这只是理 ...
引用 网友H:

分析得很准确,R1为130的时候,工作正常了,但是R1在12V的时候很烫,估计比较难以承受.这里应该用什么电阻呢?还是这种方案不行?
谢谢草履虫这么详细的解答!

网友H:
算一下功率吧,在电阻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用插件。
这个电路的性质决定了,R1的电阻肯定烫。
在12V情况下,R1功率0.4W, 你肯定要用插件的估计才能搞定。采用1/2W或1W的电阻。1W的电阻也会烫,但能够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方法2:使用NMOS代替三极管,但NMOS的Vgs至少要能够达<1V。这样的NMOS好像还没有用过。如果真的有,R1可以很大。

网友H:
使用AO3414代替三极管应该可以行,虽说3414的功率可以满足,和电阻、三极管一样会发烫。

网友M:
LM7805 可以不?

网友N:
較簡單的電路,找個3.3Vdc的IC,再加一個4148就OK了。

楼主:
較簡單的電路,找個3.3Vdc的IC,再加一個4148就OK了。
引用 网友N:

您是说用DC DC的解决方法吧,这个纹波较大,元器件也不好买,不打算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5V的时候7805不会正常工作,需要7V的样子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草履虫,您算是答复得最认真的了,再次谢谢你啊!
NMOS管我试了一下,但是要7V的时候才能稳压到4V,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找到个比较好的电路,藐视能够解决问题,等我弄出点头绪了再发上来。
感谢各位关注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差值是不是要至少为3V.

网友H:
要看你的NMOS的VGS电压的规格,很多NMOS是不能用的。你用的是我推荐的型号?
这个原理图我也没有用过。不过可以试一下。

网友P:
芯片都的去了,去凌力尔特看看

网友Q:
11楼说的不错,AP1513是可以的,我用过。楼主可以看看AP1513的资料,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效率很高。

网友Q:
AP1513是PWM控制的,它可以根据反馈电压来调节占空比,所以用它肯定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草履虫!
我也调试了一个,跟你的有点类似,但是不是很满意,辛苦了啊!你看看我的,你有时间也给我点建议看。主要我是当心这个R14,大一点电流就小了,小了又怕起不了作用。我在调试下你的看看,看哪个比较好点!
真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H:
NMOS我也试了下,需要7V才能启动,藐视不行,呵呵

楼主:
我们家主管给了我一个更好的,我调通了发上来,不枉费大家关注了这么久。

网友H:
你发的那个电路有问题
最终得到的电压不是4V。
你好这方案的R14只要功率够就行。和三极管一样。无非是功耗是消耗在电阻上或三极管上。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和三极管体积比起来的话,三极管的体积要小一点。
另外,电阻的问题是当电路输出电流相同的情况下,电阻两端的压降是没有办法调节的。而三极管可以。这样在高电压情况下,电阻没有问题。如果压差低那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上面的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能够出来4V,只是发热情况比较严重,功耗也就会比较大,这个就是并联稳压的缺点。
下面给个串联稳压的电路图,这个通过硬件验证已经通过能过实现,比较简单,刚开始的时候不会,现在会一点了,发上来给像我一样的新手一个指导。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忙,特别是草履虫!呵呵

楼主:
忘记一句话,后面必须加一个电容,否则难出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