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三星的SMDK开发板的firmware程序不能在ADS下编译?

楼主(2009-10-21):
为啥三星的SMDK开发板的firmware程序不能在ADS下编译? 我用三星原开发板上的程序直接用ADS1.2打开,直接就报错,找不到环境变量:RVCT22inc。 然后就是找不到编译器,错误一大堆。 请问高手,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工程似乎使用的是RvCT22, 即ads1.2的升级版本. 你可以在ads1.2重建工程或者使用rvct22. real view什么的...

网友B:
应该是用RealView MDK版本 那个版本集合了Keil强大的软仿真功能 相信以后会取代ADS 因为ARM已经收购了Keil公司 结果可想而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RvCT22这个软件在哪里能下载到? 能够在我的ADS上进行升级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下载了MDK3.5,可是,里面没有S3C2450这个器件啊,也无法选择内核。 请问,应该怎样把ADS上的程序移到MDK上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