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339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在用Multisim防真比较器的时候,同向输入端电压高于反向输入端电压,
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可是上拉接的是5V的怎么输出10多V ?
不知道是防真器的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A:
看看LM339的内部电路,你就明白了。

楼主:
看了图以后发现输出的三极管是NPN的,
基极电压在高于集电极电压的时候集电结正偏,
可是12V电压和5V电压叠加在一起怎么是10多V ?
还请指教下的 ?

网友B:
集电结不可能正偏时输出10V

可能是模型不对,或者电源接的不对

楼主:
又用Proteus和Multisim对比各种相同的电压比较器电路防了一下,
有的结果一样,有的不一样,看来最可靠的还是实际中焊电路,
不过就结果来看Proteus应该和实际最接近,Multisim差太远

网友C:
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基极应当是低电平。说基极将输出高电平扯高,那是真扯了

网友D:
仿真模型的问题,339的模型不对

网友E:
这个软件不会是用LM358的模型当339的模型吧?

网友F:
Multisim抄作简单,界面直观,还有些仪器面板可以调用,非常漂亮,就是结果不够精准。
PSPICE出的结果一般都比较准确。

网友C:
难道是:接受了简单直观就失去了理性?

网友G:
仿真软件在胡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