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继电器的热电势。救命啊!!

楼主(2009-10-21):
这几天被干簧管继电器的热电势折磨着。
给继电器线圈上电,发现干簧管两端有几十uV的电压,而且变化不定。一开始以为是表有问题(这边用wavetek的1271,8.5位数字表),验证后发现是继电器本身引起。搞了老半天也没整出个所以然。问原长技术人员才明白,这个是固有的热电势,据说没有办法消除。
请教各位爷爷。这个如何处理啊??

网友A:
又一个被这个问题困住的?

几十uV,确实不好办,只能尽量在设计上降低电路的敏感性,或者考虑抵消措施

楼主:
诶。这个继电器是放在整个信号链路的第一级。这么说吧。我后面的信号放大电路,总漂移和失调也不过10uV。但这个继电器却给了我70uV的噪声,假如是恒定不动就好办了。可惜不是。不停在那里变来变去。观察了2天,也没得出什么规律来!!。恐怖哦!!!
也不晓得该怎么消除。至少软件是无法消除的!!
不过听原厂的说法是:可以用低热电势的干簧管继电器。。
诶。各位爷爷。谁能救救我的电路啊!!

网友B:
没用过这东西,看楼主的情况要换器件才行了。

网友C:
上海彭建学有一套吧,呼叫彭建学。

网友:
8.5位数字表,干簧管继电器的热电势已经不能忽视了.
如何处理?换低热电势的继电器啊.

网友D:
电生磁,磁生电。选择其它形式的继电器吧

网友E:
普通的继电器不行?
PhotoMos不行?
再不行还可以用机械手按机械开关

楼主:
哈哈!!问题基本解决。仅仅是因为不了解干簧管的物理和构造原理!!

网友F:
用两路,补偿掉

网友G:
楼主要分享经验啊。

网友H:
干簧管继电器,不会有那么大的热电动势。绝大多数高位万用表都是采用干簧管继电器作为输入切换的。
当然,好的干簧管继电器,热电动势很低,比如HP/Agilent喜欢用的那种红色的COTO
PhotoMos我也用过,也非常好,热电动势不大1uV。

楼主:
恩。COTO的价格偏高,货期很长。
现在用双路的干簧管,基本可以降到5uV以内吧。加上软件的校正,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大虾啦!!

网友I:
本版很少来, 我一般在模拟版块(也只偶尔报到一下),干簧管的热电势是存在的.

我有一个办法能自动抵消它, 但多个信号源不能共地(绝大数也不需要共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我有一个办法能自动抵消它, 但多个信号源不能共地(绝大数也不需要共地)

很老到!

网友I:
楼上过奖, 本人也就做的多了点,碰的多了点, 被逼的想方法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2010-03-18):
并联大电阻

网友L(2010-08-05):
一般用湿簧管继电器。

网友M:
通过LAYOUT分开地,然后一点接地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