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总是出现这幅画面

楼主(2009-10-21):
总出现,编译虽成功但是不是程序跑飞了,我要解决怎么办?请大家帮忙!!!:handshake

网友A:
完全不用理会,因为你打开了lkf文件,链接的时候编译器根据你的设置会重写这个文件,但是开发环境不知道,会检测到其他程序改写个它,所以提示!

网友A:
解决方法:关掉lkf文件

网友B:
这个提示不影响你编译

网友C:
有时是在编译器外改动程序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有时是改变编译器设置时(也就是改变了上面说的LKF文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