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能否片外norflsh驱动?

楼主(2009-10-21):
请教香主:STM32有三种启动方式:片内SRAM、片内FLASH、SYSTEM memory ,我想请教香主能否做到从片外norflash启动? 这样就不用烧写片内FLASH了,只要烧写片外FLASH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STM32不可以从片外Flash启动。

楼主:
这样的话以后量产会麻烦一些,我得烧片内flash和片外flash烧写两次,增加操作。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另STM32可以有烧写器直接烧写片内flash吗?
谢谢香主!

网友A:
能够扩展片外Flash的产品,片内至少有256K字节的Flash,你就舍得这么浪费吗?再说程序在片外Flash运行,速度要比在片内Flash运行慢很多。

不知道你做什么产品,我只能说你的选型有问题。

另STM32可以有烧写器直接烧写片内flash!

网友B:
汗~

有片内FLASH不用非要用片外的???
其他的不说,你的程序怎么保密、防止复制?

楼主:
我需要的FLASH比较大 片内满足不了  选这型号不是因为看中片内FLASH 而是其他原因 谢谢香主的答复

网友B:
LZ需要有代码和数据分离的概念

一般程序都是在片内运行,片外用来扩展数据
不管什么程序,抛开资源的话,真正运行代码很难达到256K字节的

楼主:
我要在FLASH里面放些字库什么的 片内最大512K字节 满足不了

网友C:
我的方法是,把常数表放在片外.程序放片内.
因此,字库,图片什么的都是在外部的FLASH,程序还是在内部跑的.
烧写的话,偶是根据IAR提供的flashloder例子,自己DIY了一个flashloder,会自动根据地址,判断写入片内还是片外.但是麻烦的是,每次都得在IAR的环境下执行.

网友D:
可以自己写个插件把BIN分成几个,然后用其他方式下载

网友A:
我要在FLASH里面放些字库什么的 片内最大512K字节 满足不了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说“这样就不用烧写片内FLASH了,只要烧写片外FLASH就可以了”,难道你的单片机只需要字库,不需要程序?

网友E:
程序比较大的话,片内满足不了,只有扩展了,据我所知,一般生成的代码,都比较大,手写的代码比较小

网友B:
10楼的方法是对的,建议LZ多看几遍

楼主:
10楼的做法不错 赞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