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路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9-10-21):
请教以下两个电路有什么差别,用于简单的交流过流保护指示,
两个AC端是并接一个电阻,电阻两端压降超过某一数值的输出端就可以点亮LED。

网友A:
R!和电容配合滤波效果好一点,但是带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A:
起到个保护负载的作用

网友B:
两个电路没有原则的区别。
不过,作为过流指示,两个AC端之间压降是越小越好。现在你这个电路,压降至少是LED压降再加上两个二极管压降,太大。这会使两个AC端之间电阻功耗太大。可以考虑不用整流桥,LED串联电阻后与分流电阻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