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Serial wire 调试

楼主(2009-10-21):
看STM32有两种调试方式,JTAG接口和串行接口 ,串行接口是debug口吗?
我看资料写的是
在TMS/TCK 上输出一指定的JTAG 序列
(分别映射到SWDIO 和SWCLK),禁止JTAG-DP,并激活SW-DP。
指定的序列是:
1. 输出超过50个TCK周期的TMS(SWDIO)= 1信号
2. 输出16个TMS(SWDIO)信号 0111100111100111 (MSB)
3. 输出超过50个TCK周期的TMS(SWDIO)= 1信号
我想问这个具体怎么实现?怎么写进去?
谢谢!!!

网友A:
这个调试接口是ARM制订的,请参考ARM的相应手册。

楼主:
那我想用的话 用的了吗? 当串口使用232转换后和电脑通讯 能做到吗?

网友A:
那我想用的话 用的了吗? 当串口使用232转换后和电脑通讯 能做到吗?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过SWD的文档,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但估计不能那样用。如果你自己在PC端自己写一套软件直接操作PC的串口,那就另当别论了。

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吧。

网友B:
偶也在做这个。。。。。。好像STM32无法进入SWJ模式啊
谁有STM32用SWJ时的时序图?

偶的操作时序:
但是STM32没有ACK应答,时序是按照ADI文档和STM32_RM文档做的。

关于SWJ协议部分,已经联系过ARM公司了,所有的资料都在3个文档里,ADIv5、ADIv5i1、Coresight。

网友B:
hoho,找到原因了。。。。。。
STM32用的Trn不是ARM官方建议的1,而是0

楼主:
Simon21ic 有SWJ相关的资料吗 麻烦给我发一份 谢谢! F-zq205@126.com

楼主:
STM32不能用串行口调试,只能通过串行口烧写程序。SWJ口需要能够支持SWJ功能的调试器(例如JLINK或ULINK-II)使用,具体时序不需要用户来关心。

网友C:
用JLINK+SWD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