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框的问题,请教高手,急!!!!!!!!

楼主(2009-10-21):
请教高手,急!!!
我最近用编辑框。老师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对话框中添加了一个编辑框,随后给编辑框关联了一个变量,程序中先不使用这个变量。
原本运行成功的程序,在上述操作后编译链接都没有问题,但是运行时对话框就弹不出来了。
把编辑框及其关联的变量删掉,程序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LZ把工程发来帮你看看,你这样说也看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B(2009-12-03):
DDX关联里面把这个删除掉就可以了。不过操作对话框习惯直接获得编辑框指针,然后处理相关数据。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CEdit* pEdit= ( CEdit* )GetDlgItem( IDD_XXX );
VERIFY(pEd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