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急救,是不是22PF 取值大了?

楼主(2009-10-21):
在用Atmel 32实验时,在16MHz的晶振旁加了2个22pf的电容构成振荡回路,结果发现晶振有时起振,有时又不起振。检查了整个电路,没发现其它问题,但当我拆去这两个22pf的电容时,电路反而工作正常,晶振每次都能起振,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电容取值正好在起振的边界,稍微干扰就不能正常起振

网友B:
不加就正常,那你干嘛加呢?

网友C:
高频需要减小谐振电容。

楼主:
电容不加是不可以的,,,后来在外壳上焊了根到地的线,,起振了!!明天再换成两个15PF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A:
这样啊:L,看来想错了

楼主:
晶振质量问题,,后来换了个   XDL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