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关注电压比较器

楼主(2009-10-21):
这个电路输出应是5V,
可防出来3V多,

网友A:
呵呵,不懂这个万能仿真

网友B:
有这么多时间提问搭个电路试试就明白了。

模拟仿真大多比较弱智,除非纯RLC电路,有IC的你都别太相信它。

楼主:
呵呵,
最可靠的还是焊电路

网友C:
因为339不是轨对轨的,一般输出都要比供电少1.5V左右,具体看datasheet了。
这样简单的电路应该跑到实验室实践一下的。

网友D:
LS错了,LM339是OC输出,外部上拉到多少就算多少。

网友C:
呵呵,犯了个低级错误,多谢点明。
仿真的电路要选对器件型号,在仿真库里的那么多型号里,仿真效果天差地别。

网友E:
上拉电阻10K有点大 换成2K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