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遇到问题

楼主(2009-10-21):
第一次用Altium Designer,做了层次原理图,结果在检验的时候报了这样的错误(见图),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不清楚,应该是接口网络不对

网友B:
你有张原理图的输出没有用port引出,但另一张原理图中又有这个NET。

如果不熟练,尽量别用port。

网友C:
不要用port,把网络作用为全局。design Options下面设置的。

网友D:
在那根粗的总线上加上名为"TD[0..31]”的网络标号,名字都没有的总线当然要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