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门铃一定得是电话式的么?

楼主(2009-10-21):
刚才去taobao查了一下,发现对讲门铃都是电话式的。即用户要拿起一个“电话”样的东西,才能和外面的人说话。有没有可能取消这个“电话”呢?
但是这样一来,通话两端的话筒和扬声器就都紧挨在一起,恐怕容易引起振荡!又如何解决?
同样地,考虑两个人都用普通的电话通话,都选择“免提”,会怎么样呢?

网友A:
切,谁告诉你的?

网友B:
都免提,只有半双工自动切换了,洗碗机貌似玩过这玩意

网友C:
LZ请搜索一下“免提”

楼主:
都免提,全双工,估计不容易做成产品吧?

网友D:
半双工
以前电话机有用到,相当于自动声控,什么48芯片。就是当某一方咪声音量达到一定强度,就自动关掉自己这方的声音,同样对方相同。
以前最早的电话机免提通话,可以离开7步远进行通话,并有好的通话效果,后期成本的原因,做烂了,所以你有可能没见过

网友C:
都免提,全双工,估计不容易做成产品吧?
引用 楼主:

免提条件下全双工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人类这种生物的发声设备与受话设备的距离很近,说话的同时本地接收端也会接收到相当的信号,因此双向免提时依靠幅值竞争、半双工传输是很经济合理的处理。

网友E:
时分复用可行吗?

网友F:
免提产品不少,只是市场占有率上不如电话式,相对少见而已,还有同时支持摘机和免提的产品。

楼主:
这样做可不可以:

就是说从受话器中减去扬声器的信号,再传送给对方。是否就可以避免振荡了?电路上应该也不复杂吧,相当于一个模拟量的减法器。

楼主:
时分复用可行吗?
引用 网友E:

应该也可以吧,但是对声音质量肯定影响较大?占空比是一半!

楼主:
刚才做了一个实验:我拨通了另一部电话,双方都免提,通话效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