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blackfin533进行图像处理?

楼主(2009-10-21):
我用CCD摄像头采集图像后(例程video_input)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图像处理也比较简单,将图像灰度化。
只是苦于不知在图像采集的基础上进行图像处理。
望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灰度图在工业中运用很广,在许多情况下都需要将彩色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像。所谓灰度图像其实就是一种黑白图像,但又与一位的位图不同,一位的位图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灰度图的颜色数明显多于两种,以8位灰度图像来说,就有256个灰度级别,除了纯黑和纯白的颜色,其他的都是介于黑和白之间的灰色,只是白和黑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在RGB系统中,所谓的灰度图其实就是每一个像素颜色的RGB各个分量的值都相等。

    如果要将一个彩色图像转换成一个灰度图,只需按如下公式进行转换:

    Gray(i,j)=0.11*R(i,j)+0.59*G(i,j)+0.3*B(i,j)

    其中i,j是一个像素点在图像中的位置,R(i,j)是i,j所表示的像素点颜色的红色分量,同理G(i,j),B(i,j)分别表示绿色和蓝色分量,Gray(i,j)表示该点转换后的灰度级别。最后,只需将该像素点RGB分量值都设为Gray(i,j)即可。按照以上方法将彩色图像中的所有像素点颜色都做相应处理就可以得到一张去掉色彩的灰度图。

网友B:
有一本书《基于微信号结构的嵌入式信号处理》它提供的网站上有图像处理的例程

网友C:
CCD摄像头采集图像是YCrCb即YUV格式的,直接丢掉色度,主要Y即可

网友D:
成品CCD摄像头一般输出的都是满足CCIR视频格式的数字视频流

网友E:
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BF533的图像融合板子
用的BT656格式的视频流

网友:
我们实验用的BF561

网友F:
视频input用PPI口
可接受BT601格式的数字视频流吧

网友D:
BT656可以采用外置同步也可以使用内置的同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