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模块加了功放后辐射大吗

楼主(2009-10-21):
ZIGBEE模块没有功放时,功率很低,辐射也可以忽略。如果加了功放后,是不是对人体就不安全了?
功率不知道有多大,大概可以传100-200米。大家看看其辐射如何?

楼主:
但是有时必须得加大功率,楼上是说一般来说没有影响?

网友A:
请参照《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

楼主:
查了一下:
F 类设备
本类设备是指工作于2400-2483.5MHz 频段,除数字无绳电话、蓝牙设备和
无线局域网设备以外的其它短距离无线电设备。
1. 使用频率:2400-2483.50MHz
2. 发射功率限值:10mW(e.i.r.p)
3. 频率容限:75kHz
看来,ZIGEBEE的功率超过10mw就不行了?

网友B:
10mW是法律准许的上限。

网友C:
我们这里有个老师搞wifi自组网的。

靠,还是直接用的MIT的linux内核驱动补丁。

我的感觉是:wifi肯定也会自组网。如果wifi模块足够便宜了,淘汰TI等2.4G芯片很有可能。

北京国家大剧院使用了wifi+RFID。。。。。。。

网友B:
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楼上所及的淘汰是根本不会发生的,WIFI再便宜,成本也比单纯的信道高很多,降价也是都降,从数学上讲,任何集合都不可能小于其真子集。

网友D(2014-07-22):
顺舟科技最新推出高品质符合国际标准的ZigBee模块,和Digi实现互联互通,为您提供最优的无线物联解决方案。

做智能家居、做智能照明,找zigbee模块、找ZLL方案,顺舟科技是你最佳选择:
1、最专业:从事zigbee开发已近10年
2、最全面:开发多种zigbee技术方案
3、运行数量最多:累计在线运行达500万节点
4、互联互通能力最强:ZLL智能照明方案全球互通

网友E:
无线的世界,高端莫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