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avr的最小系统的资料吗?

楼主(2009-10-21):
(无正文)

网友A:
看是什么型号?
晶振\复位\芯片电源`都加上就OK

网友B:
如果有的话学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C:
很好,顶!估计很少有吧

楼主:
型号不同,会差别很大吗?

网友D:
0外设,给电就可以了
然后自己做个并口ISP下载线用双龙的ISP软件就可以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