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0-22):
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发现一直不停的发送0X00和0XFF及0X55这几个数据(波特率9600,无校验,1位停止位)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串口输出端的电压都是一样的,而在PC端又确实接受到了数据,这是咋回事呢?万用表不是测量电压有效值的吗?改用万用表频率档,发现发送这几个数据的时候,频率有所不同
各位大侠说说看

网友A:
速率太快,万用表测这个电压测不准的,得用示波器。

网友B:
电压会有细微的变化,但是你还要保证测量点,万用表的档位没有错。
而且与你的波特率,发送数所时间间隔,供电的是否稳定这种种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你可以再仔细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