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9-10-22):
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在电气上它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电工学上这个网络有两个谐振点,以频率的高低分其中较低的频率是串联谐振,较高的频率是并联谐振。由于晶体自身的特性致使这两个频率的距离相当的接近,在这个极窄的频率范围内,晶振等效为一个电感,所以只要晶振的两端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它就会组成并联谐振电路。这个并联谐振电路加到一个负反馈电路中就可以构成正弦波振荡电路,由于晶振等效为电感的频率范围很窄,所以即使其他元件的参数变化很大,这个振荡器的频率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晶振有一个重要的参数,那就是负载电容值,选择与负载电容值相等的并联电容,就可以得到晶振标称的谐振频率。
  一般的晶振振荡电路都是在一个反相放大器(注意是放大器不是反相器)的两端接入晶振,再有两个电容分别接到晶振的两端,每个电容的另一端再接到地,这两个电容串联的容量值就应该等于负载电容,请注意一般IC的引脚都有等效输入电容,这个不能忽略。
  一般的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5p或12.5p ,如果再考虑元件引脚的等效输入电容,则两个22p的电容构成晶振的振荡电路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晶体振荡器也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无源晶振与有源晶振(谐振)的英文名称不同,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无源晶振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所以“无源晶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源晶振是一个完整的谐振振荡器。

  谐振振荡器包括石英(或其晶体材料)晶体谐振器,陶瓷谐振器,LC谐振器等。

  晶振与谐振振荡器有其共同的交集有源晶体谐振振荡器。

  石英晶片所以能做振荡电路(谐振)是基于它的压电效应,从物理学中知道,若在晶片的两个极板间加一电场,会使晶体产生机械变形;反之,若在极板间施加机械力,又会在相应的方向上产生电场,这种现象称为压电效应。如在极板间所加的是交变电压,就会产生机械变形振动,同时机械变形振动又会产生交变电场。一般来说,这种机械振动的振幅是比较小的,其振动频率则是很稳定的。但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与晶片的固有频率(决定于晶片的尺寸)相等时,机械振动的幅度将急剧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压电谐振,因此石英晶体又称为石英晶体谐振器。 其特点是频率稳定度很高。

  石英晶体振荡器与石英晶体谐振器都是提供稳定电路频率的一种电子器件。石英晶体振荡器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来起振,而石英晶体谐振器是利用石英晶体和内置IC来共同作用来工作的。振荡器直接应用于电路中,谐振器工作时一般需要提供3.3V电压来维持工作。振荡器比谐振器多了一个重要技术参数为:谐振电阻(RR),谐振器没有电阻要求。RR的大小直接影响电路的性能,也是各商家竞争的一个重要参数。

概述

  微控制器的时钟源可以分为两类:基于机械谐振器件的时钟源,如晶振、陶瓷谐振槽路;基于相移电路的时钟源,如:RC (电阻、电容)振荡器。硅振荡器通常是完全集成的RC振荡器,为了提高稳定性,包含有时钟源、匹配电阻和电容、温度补偿等。图1给出了两种时钟源。图1给出了两个分立的振荡器电路,其中图1a为皮尔斯振荡器配置,用于机械式谐振器件,如晶振和陶瓷谐振槽路。图1b为简单的RC反馈振荡器。

图1. 简单时钟源:(a) 皮尔斯振荡器 (b) RC反馈振荡器

机械式谐振器与RC振荡器的主要区别
  基于晶振与陶瓷谐振槽路(机械式)的振荡器通常能提供非常高的初始精度和较低的温度系数。相对而言,RC振荡器能够快速启动,成本也比较低,但通常在整个温度和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内精度较差,会在标称输出频率的5%至50%范围内变化。图1所示的电路能产生可靠的时钟信号,但其性能受环境条件和电路元件选择以及振荡器电路布局的影响。需认真对待振荡器电路的元件选择和线路板布局。在使用时,陶瓷谐振槽路和相应的负载电容必须根据特定的逻辑系列进行优化。具有高Q值的晶振对放大器的选择并不敏感,但在过驱动时很容易产生频率漂移(甚至可能损坏)。影响振荡器工作的环境因素有:电磁干扰(EMI)、机械震动与冲击、湿度和温度。这些因素会增大输出频率的变化,增加不稳定性,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造成振荡器停振。
振荡器模块

  上述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使用振荡器模块避免。这些模块自带振荡器、提供低阻方波输出,并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保证运行。最常用的两种类型是晶振模块和集成硅振荡器。晶振模块提供与分立晶振相同的精度。硅振荡器的精度要比分立RC振荡器高,多数情况下能够提供与陶瓷谐振槽路相当的精度。

功耗

  选择振荡器时还需要考虑功耗。分立振荡器的功耗主要由反馈放大器的电源电流以及电路内部的电容值所决定。CMOS放大器功耗与工作频率成正比,可以表示为功率耗散电容值。比如,HC04反相器门电路的功率耗散电容值是90pF。在4MHz、5V电源下工作时,相当于1.8mA的电源电流。再加上20pF的晶振负载电容,整个电源电流为2.2mA。

  陶瓷谐振槽路一般具有较大的负载电容,相应地也需要更多的电流。

  相比之下,晶振模块一般需要电源电流为10mA至60mA。
  硅振荡器的电源电流取决于其类型与功能,范围可以从低频(固定)器件的几个微安到可编程器件的几个毫安。一种低功率的硅振荡器,如MAX7375,工作在4MHz时只需不到2mA的电流。

结论

  在特定的微控制器应用中,选择最佳的时钟源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一些因素:精度、成本、功耗以及环境需求。下表给出了几种常用的振荡器类型,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嗯,很实用,原理讲的很清楚

网友B:
一直在用晶振,还不知道晶振的原理,好贴

网友C:
复习一下!

网友D:
原理讲清楚了,用法应该还说一下

网友E:
把晶振电路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F:
嗯,这个贴不错

网友G:
很有条理

网友H:
经常用啊,也没深究,好贴

网友D: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无源的要和其他元件才能组成正常的振荡电路,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是否是2.5V左右。另外如果用镊子碰晶体另外一个脚,这个电压有明显变化,证明是起振了的

网友I:
原理讲清楚了,自然就会用了

网友J:
总结的很好

网友D:
谢谢十四楼的朋友

网友I(2009-11-21):
有源用的要多一些

网友K:
复制下来慢慢看

网友L:
真正要把晶振用好,还是很难得

网友F:
用晶振很简单,我平时用,也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M:
真正要把晶振用好,很难

网友N:
晶振的原理分析的好仔细。好好学哈

网友O:
可惜!!这字怎么看!!!!!??
强烈建议贴出出处!!!

网友D:
晶振就是提供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A:
有源和无源,还是不知道啥时候用

网友P:
建议不错,贴个出处,大家看原版的,呵呵

网友M:
晶振不好弄啊

网友Q:
现在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晶振导致不良(初步分析),但是经过测试,晶振所有的参数均是符合规格的,但是组起来之后就是不良,怀疑DL,但是经过测试DL预计也在范围内,谐振电容等,均符合条件,现在无从下手,公司和厂商均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难道是OX=1?吗:L
头痛ing。

网友M:
百度的图片显示不了啊

网友K:
;P,百度里的东西

网友M:
不过内容确实不错

网友P:
30楼是怎么分析出问题就是晶振引起的呢,能否把晶振的电路贴出来,大家也好分析

网友Q:
回复 网友P:
LS,因为我现在不是做技术的,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后勤人员哈,分析的都是些PE,传说中的技术人物哈。。
人家认定是晶振问题,最著名的分析过程就是:我换一颗好了,我把这颗换到好板子上面去,不良复现,交叉验证,不良跟随晶振走。。 晶振周围电路图如下。。。
此颗24M晶振datasheet中要求的负载电容也是10pf,DL最大100uW。
晶振测试规格均符合,SPEC如下。
SPDB均小于-3DB。我很想知道这个18欧姆的,910K的搁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很是让人无语哈。。

网友Q:
我本人一直不觉得是我的晶振有问题,是觉得方向不对,要么是设计有bug,时好时坏,要么就是晶振附近哪里出问题了但是我没有证据。:'(:L

网友A:
怎样才是把晶振用好?

网友I:
我用晶振,一般配15P的电容

网友F:
嗯,我也一般这样用

网友L:
请问35楼的,晶振两端为什么要接个电阻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一般接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R:
确实说的不错

网友D:
原理不清楚,一般只是用

网友I:
说完原理,最好还讲点用法,那就完美了

网友B:
晶振就是一个时钟,我这么理解,也这么用,呵呵

网友Q:
回复 网友I:

15P能搞定所有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