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样交流0-1000V电压 0-1000A电流

楼主(2009-10-22):
手头有个项目:
要求采样电压电流值
交流电压范围0-1000V,精度1V
电流范围0-1000A,精度要求:10A以下,0.01A;100A以下0.1A ;1000A以下 1A精度。
我单片机的AD只有8位,考虑成本不想用外部AD,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谢谢
最好整个采样都是隔离的。有现成的传感器,当然也不错,有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二。谢过!

网友A:
找对应的互感器了

网友B:
交流电压范围0-1000V,精度1V----0.1%,8位AD能行吗?

楼主:
交流电压范围0-1000V,精度1V----0.1%,8位AD能行吗?
八位AD不行啊,所以才想问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
速度要求多少?
8位显然不够,换更高的AD,例如12位。

楼主:
速度不高,2秒采一次

网友D:
单机的AD不适合做这种事情的,还是外加AD吧。
如果非得用8位的ADC,那么就拼命过采样吧,这样看能不能勉强使用。

楼主:
但是1000v的电压怎么采?给点建议,转换成5V?用什么方法转?主要是电压太高
,分压不准
况且整个系统是要隔离的。

网友E:
你都没做过,都能搞到这个项目?

网友B:
如果有pwm,0.1%不成问题.
1000v采用分几组电压

网友F:
有工作在这么大动态范围这么好精度的PT和CT吗?要可靠的做到这样的精度,很难!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PT,CT不后找,不是死区,就是饱和

电路可以试试对数放大器

网友B:
re 11楼 12楼,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可采用分段方式(ad足够情况下).

网友H:
如果成本苛刻到连一片a/d都不能用的情况下,这个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I:
电流采样用互感器,电压采样用隔离降压变压器。8位AD,只能多采样几次,求和,分辨率就有了,至于精度,那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