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款运放

楼主(2009-10-22):
请问,谁知道有没有比LM358负载能力更大一些的运放?

网友A:
大功率运放有是有,但都很贵哦~
比如LM12、PA85、PA61、PA93等,
频率、参数要求低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些运放型的音频功放

如果想省钱,还是要学会扩展外围电路去提高输出电压和功率

楼主:
感谢2L的回复

网友B(2013-09-01):
你好 我想做个伺服放大器 有电流反馈 正负400ma 精度正负0.25ma 用lm12合适吗 还有lm12好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