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法的STM32与NXP的公司的LP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22):
这两家都是用Cortex-M3内核,这颗芯片哪家好。
价格上哪家会便宜些。?

网友A:
这区别可相当多。。。

网友B:
我想主要是要看你的應用!

网友C:
是啊,都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D:
ST用的是V1内核,最高主频72M;NXP用的是V2内核,最高主频100M。

网友E:
STM32比较成熟,覆盖面比较广
NXP的公司的LPC,如果是ARM7的就更成熟但性价比和特性就差,如果是CORTEXM3的那么性能更好、但功耗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