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流量积算仪的设计介绍

楼主(2009-10-22):
一、测量原理
  本文中介绍了一个用单片机设计的流量积算仪,它能适用于各种介质,如气体、液体等,并能在全流程范围内进行非线性调节,用各种介质的标准仪表对该流量计进行检定后,即可使之成为该介质的流量计。
流量计由流量传感器和流量积算仪两部分组成,流量传感器由旋涡发生体、传感器探头和产生输出信号的相关电子电路组成。
  当以一定流速流动介质遇到流量传感器的旋涡发生体时,旋涡产生的频率与流速成正比,因此与管道内的流量成正比,因此我们用单片机设计的流量积算仪,根据传感器送来的频率信号,进行累计,显示,并将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通过串行口通讯送到计算机中进行处理,如形成报表等。
  为使用仪表更加准确,我们可以通软件的方法使仪表非常精确,基本上可达到0.05%左右。首先在仪表出厂前,非用标准设置对该流量计进行检定后,即可记录在全流程范围内的若干段中,每段内单个频率的每秒流量系数。然后通过四个键的键盘设置流量参数,由单片机程序将系统全程的频率对应的每秒流量计算出来后,写入单片机的24C16中。
  正常测量时,根据不同的频率取出24C16中的相应每秒流量,送到单片机中经运算,得到当时的瞬时流量(米3/小时),并进行累计。
二、硬件电路原理图(如附图一和附图二)
附图一:
  1、硬件中的核心是ATMEL生产的AT89C51/LV51单片机,它是一种低功耗/低电压、高性能的8位单片机,片内带有一个4K字节的Flash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它采用了CMOS工艺和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而且其输出引脚和指令系统都与MSC-51兼容。
  2、存储流量和参数,用的存储器是ATMEL生产的AT24C16系列,它是一种带有闪2K字节的可电擦除、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通过单片机的P0.0和P0.1口与它的SDA和SCL分别相连,进行读写操作。
  3、一秒硬件复位电路,使用MC14060(十四位二进制计数器)、二个74HC132(两输入与非门)和二个双JK触发器CD4027,在CD4027的15脚形成一秒宽的时钟脉冲。
  4、CD4027的15脚接到RESET端,使单片机定时复位。单片机采用省电模式工作,每次输入、累计、显示处理后等待唤醒,这样工作功耗非常小。设置补偿系数时,复位脚正常连接。
  5、流量传感器的输入脉冲通过74HC393锁存(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后,送入单片机的P2口。输入信号:脉冲信号(0~255)HZ
  6、在单片机内经过程序处理后,输出显示信号送到P1口(数据4位,选择信号4位)。连到12针的插座上。
附图二:
  1、输出显示信号送到P1口(数据4位,选择信号4位)连到12针插座,其中数据4位(高四位)送入MC14543(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动器)中,共有12个MC14543,分别控制着与累计流量8位及瞬时流量4位相连的液晶块的显示数据。数据中另外4位选择信号(ABCD)直接送到CD4514译码器(4位锁存/4-16线译码器),通过两个MC14174B(带清0端的6D触发器),浮动显示的小数点位。
  2、累积流量和瞬时流量的显示使用两个液晶块:EDS806A 960827/DR(8位)、EDS805A 971218/DR(4位)
  a、 累积流量显示:八位浮点式,开始显示小数点后五位:0.00000m3,最后显示小数点后三位:0000.000m3。
  b、 瞬时流量显示:显示为小数点后两位:00.00 m3。
三、总框图及主程序
程序根据开关的设置分三大部分:①正常使用即测量部分②测量输入频率部分③设置调整系数部分。
主程序如下:

楼主:
主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L001E
ORG  0003H
LJMP  L05E6
ORG  0023H
LJMP  server
MOV  C,P0.7
NOP
JC L001E
LJMP L052C ;
L001E: MOV  C, P0.7 ;IC40开关1(ON),3(ON),写系数
    NOP
    JC   L002C ;IC40开关2(ON),4(ON),测流量
L0029: LJMP  L037A ;IC40开关2(ON),4(OFF),测频率
L002C: LCALL L003B ;初始化
    LCALL L01D2 ;输入频率
    LCALL L01B7H ;流量进行累计
    LCALL L0085 ;显示
    ORL  87H, #02H
L003B: MOV  R0, #60H ;60H~6FH清0
    MOV  B, #10H
    LCALL L005B
    MOV  C, P3.3
    JC   L005A
    MOV  R0, #40H ;40H~6FH清0
    MOV  B, #10H
    LCALL L005B
    MOV  R0, #50H ;50H~6FH清0
    MOV  B, #10H
    LCALL L005B
L005A: RET
L005B: MOV  @R0, #00H
    INC  R0
    DJNZ  B, L005B
    RET
ORG  0037EH
L037E: NOP
    JNB  P0.7, L0385
    LJMP  L052C ;写系数
L0385: MOV  38H, #00H ;以下是测频率
    MOV  39H, #00H
    MOV  3AH, #00H
    MOV  3BH, #00H
    MOV  3CH, #00H
    MOV  3DH, #00H
    MOV  3EH, #00H
    MOV  3FH, #00H
L03A1: CLR  C
    MOV  2EH, #00H
    MOV  2FH, #00H
    ACALL L046E
    MOV  A, R0
    NOP
    MOV  B, #64H
    DIV  AB
    MOV  32H, A
    MOV  A, B
    MOV  B, #0AH
    DIV  AB
    MOV  31H, A
    MOV  30H, B
    MOV  33H, #00H
    MOV  34H, #00H
    MOV  35H, #00H
    MOV  36H, #00H
    MOV  37H, #00H
    ACALL L0411
    ACALL L03EF
    MOV  C, P3.3
    JC   L03EC
    MOV  38H, #00H
    MOV  39H, #00H
    MOV  3AH, #00H
    MOV  3BH, #00H
    MOV  3CH, #00H
    MOV  3DH, #00H
    MOV  3EH, #00H
    MOV  3FH, #00H
L03EC: ORL  87H, #02H
L03EF: ORL  P1, #0FFH
    MOV  B, #0EH
    CLR  A
    MOV  DPTR, #0359H ;显示数据
L03F9: MOVC  A, @A+DPTR
    MOV  R0, A
    MOV  A, @R0
    ORL  A, #0F0H
    ANL  P1, A
    CLR  A
    INC  DPTR
    MOVC  A, @A+DPTR
    ANL  P1, A
    ORL  P1, #0F0H
    ORL  P1, #0FFH
    CLR  A
    INC  DPTR
    DJNZ  B, L03F9
    RET
L0411: MOV  R0, #30H
    MOV  R1, #38H
    MOV  B, #08H
    CLR  C
L0419: MOV  A, @R1
    ADDC  A, @R0
    DA   A
    MOV  C, ACC.4
    CLR  ACC.4
    MOV  @R1, A
    INC  R0
    INC  R1
    DJNZ  B, L0419
    RET
ORG 0359
DB 4BH,0DFH,4AH,0CFH,49H,9FH,49H,8FH,47H,7FH,46H,6FH,45H,5FH,44H,4FH
DB 43H,3FH,38H,2FH,37H,1FH,36H,0FH,2FH,0AFH,2DH,0BFH
ORG 000BH
LJMP L05E6
ORG 052CH
L052C: MOV  SP, #38H
    MOV  IE, #88H
    MOV  PSW, #00H
    MOV  TMOD, #15H
    MOV  TL0, #00H
    MOV  TH0, #00H
    MOV  TL1, #00H
    MOV  TH1, #00H
    SETB  TCON.TR0
    SETB  TCON.TR1
    SETB  P3.1
    MOV  P3, #0FFH
L0552: LCALL L0BD3 ;键盘输入
L0579: CJNE  A, #0FBH, L0552
    LCALL L0814 ;写系数
    RET
ORG 05E6H ;定时显示
L05E6: PUSH  ACC
    PUSH  PSW
    MOV  PSW, #08H
    MOV  TL1, #00H
    MOV  TH1, #00H
    CLR  A
    MOV  78H, A
    SETB  01H
    MOV  R0, #25H
    MOV  R1, #00H
    MOV  R7, #0CH
L05FE: MOV  A, #00H
    ORL  A, #0F0H
    ANL  P1, A
    ANL  P1, A
    CLR  A
    MOV  A, #0BFH
    ANL  P1, A
    ORL  P1, #0F0H
    ORL  P1, #0FFH
    MOV  A, #00H
    ORL  A, #0F0H
    ANL  P1, A
    ANL  P1, A
    CLR  A
    MOV  A, #0AFH
    ANL  P1, A
    ORL  P1, #0F0H
    ORL  P1, #0FFH
    MOV  A, R0
    CJNE  A, 00H, L0635
    JNB  0AH, L0635
    CPL  0BH
    JNB  0BH, L0635
    MOV  A, #0FH
    LJMP  L0636
L0635: MOV  A, @R0
L0636: ANL  A, #0FH
    SWAP  A
    ORL  A, R1
    SWAP  A
    MOV  P1, A
    ORL  A, #0F0H
    MOV  P1, A
    INC  R0
    INC  R1
    CJNE  R1, #0AH, L0648
    INC  R1
    INC  R1
L0648: DJNZ  R7, L05FE
    POP  PSW
    POP  ACC
    RETI
四、接口及外设驱动程序
1、输入部分程序:
L01D2: MOV  R0, P2 ;读入P2中的频率信号
    CLR  P3.7
    NOP
    NOP
    NOP
    SETB  P3.7
    NOP
    NOP
    NOP
    MOV  R1, #70H ;读出的数据存入位置
    MOV  R6, #0A0H ;27C16中的设备地址
    MOV  R7, #08H
L01E4: LCALL L0223 ;根据相应的频率从27C16中读取每秒流量参数
    MOV  @R1, A
    INC  R1
    MOV  A, R6
    ADD  A, #02H ;
    MOV  R6, A
    DJNZ  R7, L01E4 ;读8位参数
    PUSH  00H
    MOV  R1, #70H
    MOV  R0, #28H
    MOV  R3, #08H
L01F7: MOV  A, @R1
    MOV  @R0, A
    DEC  R0
    INC  R1
    DJNZ  R3, L01F7 ;将70H中的数据送入20H~27H中
    MOV  R0, #20H ;将20H~27H中的数据送到60H~67H中。
    MOV  R1, #67H
    MOV  R3, #08H
L0203: MOV  A, @R0
    MOV  @R1, A
    INC  R0
    INC  R1
    DJNZ  R3, L0203
    MOV  60H, #36H ;将60H中的每秒流量换算成米3/小时
    MOV  R0, #20H
    MOV  R1, #60H
    MOV  R3, #07H
    LCALL L02FC
    MOV  R0, #20H ;将瞬时流量换算成十进制BCD送入到30H~3FH中
    MOV  R1, #3FH
    MOV  R2, #08H
    LCALL L034A
    POP  00H
    RET
计算累计流量送入50H中,程序如下
L01B7: mov R0, #67H ;将60H~67H中的瞬时流量二进制值累加到50H~57H
    MOV  R1, #57H
    MOV  B, #08H
    CLR  C
L01BF: MOV  A, @R1
    ADDC  A, @R0
    DA   A
    MOV  @R1, A
    DEC  R0
    DEC  R1
    DJNZ  B, L01BF
    MOV  R0, #50H ;将50H~57H中的二进制换算成十进制BCD码
    MOV  R1, #4FH ;送到40H~47H中
    MOV  R2, #08H
    LCALL L034A
    RET
2、显示部分:
程序如下:
L0085: ORL  P1, #0FFH ;P1口置1,4FH~40H中是要显示的数据(高~低)
    MOV  A, 4FH ;最高位是否为0
    NOP
    NOP
    MOV  A, 4FH
    ANL  A, #0ffH
    JZ   L009E ;为0转移
    MOV  DPTR, #0F10H ;第一段显示数据(此时数据为最大)
    MOV  2FH, #0a0h ;送小数点数据到2FH中
    LJMP  L00DD
L009E: MOV  A, 4EH ;次高位是否为0
    NOP
    NOP
    MOV  A, 4EH
    ANL  A, #0FFH
    JZ   L00B1 ;为0转移
    MOV  DPTR, #0F20H ;第二段显示数据
    MOV  2FH, #21H ;送小数点数据到2FH中
    LJMP  L00DD
L00B1: MOV  A, 4DH
    NOP
    NOP
    MOV  A, 4DH
    ANL  A, #0FFH
    JZ   L00C4 ;为0转移
    MOV  DPTR, #0F30H ;第三段显示数据
    MOV  2FH, #22H ;送小数点数据到2FH中
    LJMP  L00DD
L00C4: MOV  A, 4CH
    NOP
    NOP
    MOV  A, 4CH
    ANL  A, #0FFH
    JZ   L00D7 ;为0转移
    MOV  DPTR, #0F40H ;第四段显示数据
    MOV  2FH, #24H ;送小数点数据到2FH中
    LJMP  L00DD
L00D7: MOV  DPTR, #0F50H ;第五段显示数据
    MOV  2FH, #28H ;送小数点数据到2FH中
L00DD: MOV  B, #0DH ;显示数据中的数据个数
    MOV  A, 2FH
    ANL  A, #0FH
    MOV  2DH, A
    MOV  A, 2FH
    ANL  A, #0F0H
    SWAP  A
    MOV  2FH, A
    CLR  A
L00EE: MOVC  A, @A+DPTR ;取相应段的数据进行显示
    MOV  R0, A
    MOV  A, @R0
    ORL  A, #0F0H
    ANL  P1, A
    NOP
    NOP
    NOP
    NOP
    NOP
ANL  p1,a
    CLR  A
    INC  DPTR
    MOVC  A, @A+DPTR
    ANL  P1, A
NOP
    NOP
    NOP
    NOP
    ANL  P1, A
    ORL  P1, #0F0H
    ORL  P1, #0FFH
    CLR  A
    INC  DPTR
    DJNZ  B, L00EE
END
ORG 0F10H ;以下为显示数据,浮动五位。
DB 4FH,0DFH,4EH,0CFH,4DH,9FH,4CH,8FH,4BH,7FH,4AH,6FH,49H,5FH,48H,4FH
DB 47H,3FH,38H,2FH,37H,1FH,36H,0FH,2FH,0AFH,2DH,0BFH
ORG 0F20 H
DB 4EH,0DFH,4DH,0CFH,4CH,9FH,4BH,8FH,4AH,7FH,49H,6FH,48H,5FH,47H,4FH
DB 46H,3FH,38H,2FH,37H,1FH,36H,0FH,2FH,0AFH,2DH,0BFH
ORG 0F30 H
DB 4DH,0DFH,4CH,0CFH,4BH,9FH,4AH,8FH,49H,7FH,48H,6FH,47H,5FH,46H,4FH
DB 45H,3FH,38H,2FH,37H,1FH,36H,0FH,2FH,0AFH,2DH,0BFH
ORG 0F40 H
DB 4CH,0DFH,4BH,0CFH,4AH,9FH,49H,8FH,48H,7FH,47H,6FH,46H,5FH,45H,4FH
DB 44H,3FH,38H,2FH,37H,1FH,36H,0FH,2FH,0AFH,2DH,0BFH
ORG 0F50 H
DB 4BH,0DFH,4AH,0CFH,49H,9FH,49H,8FH,47H,7FH,46H,6FH,45H,5FH,44H,4FH
DB 43H,3FH,38H,2FH,37H,1FH,36H,0FH,2FH,0AFH,2DH,0BFH
3、键盘部分:
L0BD3: SETB P3.2
    SETB  P3.3
SETB p3.4
    SETB  P3.5
    MOV  A, P3
    ORL  A, #0D7H
    CJNE  A, #0FFH, L0BF0
    MOV  R6, #10H
    ACALL L0BFE
    MOV  A, P3
    ORL  A, #0D7H
    CJNE  A, #0FFH, L0BD3
    CLR  A
    CLR  07H
    SJMP  L0BFD
L0BF0: MOV  R6, #10H
    ACALL L0BFE
    MOV  A, P3
    ORL  A, #0D7H
    CJNE  A, #0FFH, L0BFD
    SJMP  L0BD3
L0BFD: RET
L0BFE: NOP
    LCALL L07D3 ;延时程序
    DJNZ  R6, L0BFE
    RET
4、通讯程序:
采用中断方式传送数据给计算机。
ORG 0023H
server:   push acc
push 00h
push 01h
push 02h ;保护断点
JBC TI,server1 ;中断程序将累计流量传给算机
    RETI
Server1: mov R1,#50h
Mov R0,#08h
mov a,@r1
MOV SBUF, A  ;传送一个位
    Djnz R0,server1
    JB P,ERROR   ;偶校验
    ANL A,#7FH   ;去掉校验位
Server2: mov R1,#60h ; 中断程序将瞬时流量传给算机
Mov R0,#08h
mov a,@r1
MOV SBUF, A  ;传送一个位
    Djnz R0,server1
    JB P,ERROR   ;偶校验
    ANL A,#7FH   ;去掉校验位
ERROR:     pop acc ;恢复断点
pop 02h
pop 01h
pop 00h
RETI
四、结束语
流量计的抗干扰能力强,在流量全范围内可非线性调整、内部无可调件、使用维护简单等优点,可以用来测量、变送及现场显示封闭工业管道中液体、气体和蒸汽的流量及总量。从投用到现在,应用的效果非常好,是一种理想的仪表

网友A:
普通的单片机也行吧?

楼主:
只要俱备上述要求的功能就可以···

网友B(2011-10-31):
估计没人有空看这么长的代码的

网友C:
看的头疼

网友D:
好难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