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片式电感与片式磁珠

楼主(2009-10-22):
(无正文)

网友A:
看材质、工艺、绕法等,
几百MHz以下一般都是用集总参数元件;而频率很高的话,就要考虑微带原理了

网友B:
到了微波段,PCB看上去可能都“没有”器件。

网友C:
电感的品种很多,不同品种适用于不同频率段。

楼主:
那磁珠呢

楼主:
那些插件的电感和磁珠都比较好理解,关键是0402封装的片式电感与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