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ypress SRAM的问题

楼主(2009-10-22):
SRAM产品型号的后缀都是什么意思呢?例如CY62128BNLL和CY62128ELL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些后缀BN,E,LL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赛普拉斯网站我上过了,没找到关于产品型号后缀的描述,数据手册上也没写这些后缀的区别

网友A:
我帮你查了一下,CY62128E应该是CY62128B的升级产品,他和CY62128B是管脚兼容的,在SRAM里,紧挨着数字的那个字母一般表示是哪代产品,-后面一般是速度和封装。
CY62128E资料见下网址
http://www.cypress.com/?rID=37607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这么迅速的帮忙
但还是没有说它们之间的具体区别,我只有慢慢看两个产品的手册了
那么它们两个是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区别呢,还是同级产品的更新换代呢?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最高存储的频率有区别吧
是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应该是同级产品的更新换代,主要是工艺不同,E工艺更先进,比方说E用90nm,B是130nm等等,我觉得老产品B应该已经不会生产了,你最好问一下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