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模式切换

楼主(2009-10-22):
刚从51转到ARM,是复杂的多,ARM里不同的模式是不是只是能访问的寄存器不同?是怎么做到特定的模式才能运行特定的任务呢?用特有寄存器做标志?
还有就是模式切换的主从问题,比如管理能直接通过修改CPSR进入用户模式,而用户模式却不能直接通过修改CPSR进入管理模式。

网友A:
就像我用linux ,一直都是root权限,虽然大家都说用一般用户模式,可我还是觉得root权限比较爽……

楼主:
个人感觉那个FIQ模式设定的还不错,能减少寄存器压栈和出栈时间,如果不切换模式,就会有很多寄存器用不了,各个模式有各个模式的特有寄存器,我主要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实现特定模式下才能运行特有程序,安全点。

网友B:
用户模式  切换  特权模式 是硬件实现的 or 通过 swi 指令 还有 3楼 什么 root 真的费解 。。。

网友C:
ARM只能在用户模式下触发SWI软中断进入管理模式之后,才能修改C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