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关于同步485的问题

楼主(2009-10-22):
我是一名大学生,第一次发帖,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这是我的第一个项目,希望大家帮助。
具体的要求如下:
通信接口技术要求
(1)
单板独立双通道(通道A,B),差分,同步通讯,支持HDLC/SDLC通讯协议;
(2)
采用磁(或者光电)隔离技术,隔离芯片为;接口芯片可选用采用板载隔离电源或者外部供电,板载隔离电源为5V(+/-0.5V);通道A电流不低于800Ma,可以向外部供电;
(3)
硬件采用CCITT-16格式自动计算16CRC,并判断接收数据CRC是否正确,HDLC/SDLC帧头(7E)帧尾数目可控编程;
(4)
每通道可以设置5个站地址。120欧姆终端匹配电阻接不接可选;
(5)
发送数据帧长度最大2K(2048)Bytes,两通道接收/发送FIFO均不小于2Kbytes,并可以程控清空;
(6)
传输速率可以设定,至少能设置4M2M1M,默认尾2Mbps
(7)
可以通关跳线或(和)控制寄存器选择工作模式:同步485或者同步422方式;
(8)
工作在同步422方式时,同步时钟由外部提供。能够输出用于测试旳时钟,频率同传输速率。
二           可编程定时器,定时周期最小50us,最大25 ms,定时周期控制步长50us;
三,
PCI总线接口,采用4位拨码开关确定板卡编号。两套PCI配置芯片,一片申请中断,一片不申请中断;
四,
中断功能:2路定时器,各通道接收完成、发送完成均可引发中断,并可编程屏蔽中断;
五,
每个通道对外接口为9针插座(针),节电定义待定
我想问的是,
1.这个要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高手们能不能讲一下,是不是由PCI向485转换的接口
2.那个同步通信是怎么实现的,用什么芯片
问题问的不够专业,大家原谅

网友A:
本科生做这个?你什么学校的

网友B:
解答:
A1:这是一个通讯接口或某系统中的通讯接口部份,基于增强型串口,可能考虑到兼容性故在PCI上自行生成而不采用现成资源的外部扩展实现方式。
A2:用16C55x系列芯片,其本身具有FIFO,基本上可满足题设要求,或者用FPGA虚拟,串行通讯虚拟机和FIFO都可以找到现成代码资源,接口部份用422/485芯片,协议则由编程实现,一般用C类编程语言。大致硬件结构:串口芯片或FPGA+总线接口(如果用FPGA实现,这部份可用同一片FPGA的内部资源)+光电隔离+开关型隔离电源(可基于PC内部电源用DCDC隔离型电源模块实现)+422/485接口部份,定时器可用硬件或利用系统时钟实现。总的来说,用FPGA方案最合适,灵活性也好,但这个项目对本科生而言,难度过于偏大,如果这个项目是要最后实用的,工艺性问题恐怕根本解决不了,绝大多数研究生也搞不定,当然,如果只是做实验性质的平台,难度就大幅度降低了,至少工艺性问题可以基本上不用考虑,而这部份是学生(不论学历高低甚至包括教师在内)和资深工程师的最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用串口芯片实现,能否满足4M的传输速率的要求?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芯片,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符合要求的芯片。

网友B:
高速有高速用的串口芯片,去Intel的官方网站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