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开关电源额定功率多大为最合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0-22):
在负载的最大功率包括瞬态功率的基础上留一定余量即可,特别要注意瞬态功率。就楼主的情况而言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负载不存在较大的瞬态电流,功率恒定为3W或以下的话,5W量级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来说多于20%可以了

网友C:
在50%~70%区域工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