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 SPI主模式疑问

楼主(2009-10-22):
必须设置MSTR和SPE位(只当NSS脚被连到高电平,这些位才能保持为1)
如果我把NSS脚置低选中从设备,岂不是MSTR和SPE为0了,那岂不是NSS脚不能用来控制从设备?需要另外的IO来当CS?

网友A(2011-09-01):
我也在这里卡住了,同问

网友B:
NSS脚本来就不是输出引脚,不管是主设备或从设备,它都是输入引脚。

如果主设备需要选择从设备,主设备需要使用一个普通的I/O脚,并连接到从设备的NSS脚。

网友B:
作为主设备,NSS脚基本没有用,可以把这个引脚当成普通I/O使用。只有在多主环境下,NSS脚才对主设备有意义。

网友A:
哦,是这样呀,明白,谢谢香主